发个本本维修记录,出自保定京芯

楼主(2010-06-11):
1.旭日125F 刷BIOS 看起来像是过内存了没过北桥,但坏的是BIOS,

2.DELL 500 不加电 刷 BIOS 换南桥和IO 好了,后来键盘不能用,在换个新的IO故障以9 .后来细看,发 现接口处有东西

3.NC 6000加焊 CPU供电,这机子有可能出CPU供电的管子不良,会加焊后能开机但是有时还是开了不,得一组一化开的换了试,直到找到不良的为址。这机的18.5V的电容的有时是会出现短路,现你是大短,然后公公点的对地阻值接近0

4 T4X时有1.8M时无一例,现像是这样的,在测得1845工作条件正长,背面的管子也换但就是不出电,换了1.8的电容就好了,,,,后来装上又不行,在拆开C面发现不行时还没有3.5M电,在测1631 的.7.28角没有电压,测背面转过来电阻两边无电压,取下PIMMC卡卡座狂汉。。。没有放哪张白色贴纸。

网友:
保定京芯吧?
小南的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