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T8718F-S GB技嘉

楼主(2010-06-11):
如题求技嘉I/O PDF 谢谢    顺便问下大侠们 老是在论坛听到说帧信信号有没有 这个帧信信号是不是PCI假负载上面的帧信号?  他起到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不开啊 汗 你检查下啊

网友:
首先你要下一个PDF阅读器啊!我用的是祈福版的可以打开啊!

网友:
8718的IO的触发时序的脚位跟8712一样的 不知道这2个IO可以代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