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打不开了

楼主(2010-06-11):
我的160G三星移动硬盘,打不开了,只有一个分区,提示:无法访问X盘,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用杀毒软件查了没病毒,还请各位大虾能够给予解决!谢谢了!里面还有好多资料呢,最好能够不伤数据!

网友:
你的移动硬盘分了几个盘符啊,盘符应该是0KB吧!你用杀毒软件有什么用啊,你这样的情况不好说.要是别的盘符能打开 你就把x盘格式化一下吧!这样就好了。

网友:
进PE杀毒,看是否隐藏了

网友:
格式化后再用修复工具把文件恢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