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坏了吗

楼主(2010-06-11):
如图

今天收到一杂牌19“液晶 ,小弟未修过液晶 请各位帮看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噻,换屏就好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以前见过...

网友:
是屏坏了,更换屏就可以决绝

网友:
能显示开始 先刷下程序试下

网友:
开始是我拉上来的哦

网友:
先换条屏线再换驱动板看看吧

网友:
看这图,真的是屏坏了,,,,

网友:
由简到繁嘛,先看看屏线,刷一下程序,最后屏

网友:
屏坏了 不过可以修理 可以联系我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 还是一样就是屏问题

网友:
就是先拿套好板点下屏吗?先排除了电源板和驱动板。如果是屏,就不值得去修了。。。。。。

网友:
屏问题,屏体的侧边最下面的一个COF脱了。

网友:
嗯  坏了   准确的说是屏幕坏了

网友:
换屏呀……………………  买一台新的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