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的上电时序跟笔记本的时序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6-11):
台式机的上电时序跟笔记本的时序有什么不同?具体是怎么样的?详细过程是怎么样的?是没有明显的时间先后吗?台式机的上电是怎么样的。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LZ
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估计要可以写一本教材了
我们尽力解答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对于你这种覆盖范围很广的问题,是在没有精力做出详细的解释

其实本论坛有很多这样的帖子
请善用搜索功能

网友:
论坛搜索一下吧,笔记本和台式机的上电时序都有的。

网友:
只能说很大不同。就连供电结构都不一样。也不是三言两语可说。

网友:
呵呵~~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多多学习下搜索~!有写问题确实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的,我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