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SCK 152X 能用SCK056代换吗?

楼主(2010-06-11):
热敏电阻SCK 152X 能用SCK056代换吗?,CRT  AOC 773S上面的

网友:
谁告诉下我阿```

网友:
晕阿,没人回复阿..知道的说下阿

网友:
导线连接起来就行了,换不换不所谓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在消磁电路上的就绝对不可以短接

网友:
用导线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用在消磁电路上?是液晶的高压电源一体板子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