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主板BIOS的问题

楼主(2010-06-11):
朋友有台老机子.主机是精英661gx m7 rev1.1的.我找了个主板的BIOS想重新刷一下.结果刷完了CPU风扇狂转.转速一直在四千转以上.请教达人如何解决呀.

网友:
没有备份旧BOIS?备份了,就刷回去,先试试。

网友:
有一个比较容易犯错的问题,主板上一般接风扇接品有两个,一个是CPU-FAN,还有一个就是SYS—FAN。是不是把CPU风扇接到SYS-FAN去了

网友:
刷BIOS是想超频的.原来的BIOS里没有超频的选项的.
刷BIOS以前风扇很好的.就是刷完以后就变了.噪声那个大呀.风扇的接口我也没动呀.真搞不懂是哪的原因了.

网友:
进POWER里,把温控选上试一下

网友:
三种温控选择都试了.不行呀.要是换个风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没见过这种毛病

网友:
看原主板是给什么代工的 然后重新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在BIOS里面把控制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