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10-06-11):
图中的那个电池供电到南桥经过R261,和C243的那条线能给难桥供电吗?不能的话这条线路有什么用

网友:
不能
由于C243的隔直作用
电池电压是不能通过C243的
至于这条线路的作用
不知道南桥的具体型号,就不好讲了

网友:
那就是有电容隔着的电路电压都过不去了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电容的基本特性有一点就是隔直通交

网友:
这个是双供电的 电池是通过左边的2极管供电 另外的是 电源atx SB5 通过1117(dc-dc) 再通过右面的2级管给桥供电的。
  r261 c243是偏置电压的耦合元件吧(我是这样想不一定正确0

网友:
当然了 1117的 输出是3.3 v高于电池这样左面的2级管就截止电压有电源提供 当低于3v (如:断电)那就有电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