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100%

楼主(2010-06-11):
大家一定遇过CPU老是100%的问题吧  有的是软件的问题  不过我这次遇到的就有点怪了  老规则 重装系统 进了还是一样 换CPU 内存 还是一样 我把硬盘拿掉 用光驱进PE 还是100%  这就排除了 软件问题(如:驱动 系统 病毒 可能还有一些进程等) 反正我没联网  就排除上网的问题 ,到这里 我们论坛的一些所谓八大方法 九大绝招 统统用不上了 郁闷中 因为顾客没拿电池 适配器中间又是带有针的那种 我没有那种电源头 我就自己做了一个(不会做的 问我 呵呵)用电源开机 正常 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他的适配器供电不足啊(个人观点) 以此觐见 大家不要走弯路 (如:换南桥 EC 等)  端午节快到了 大家都喜欢吃粽子 不过我还是喜欢 月饼 因为版主会给我加分

网友:
那顾客送修什么故障给你啊?????

网友:
中间电压不正常,进系统超慢,用电池正常,之前为这个折腾了一上午

网友:
学习了   适配器供电不足  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呵呵,适配器有问题呀,顶了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比较难查,换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是适配器搞的鬼.谢分享经验

网友:
牛逼 以前都没碰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杂牌适配器用了CPU就100%的

网友:
楼主,CPU%在那里看啊,我还以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不是供电不足
中间的针是检测针,没有的话EC无法检测适配器。使CPU降频使用
所以CPU会不够用

网友:
CPU老是100%的问题不好修,比较麻烦反正我没有修好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应超慢  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同意10楼的看法,供电不足 和 cpu100%关系不是特别大,两个硬件不太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没有适配器只有电池的话 cpu会降频 ,是么?
ec检测与u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0-11-30):
降频也不可能会CPU100%吧?那CPU节能技术还有用吗?

网友:
没有碰上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