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 21 本本适配器死机换CPU 后单用电池死机

楼主(2010-06-11):
   TOSHIBA  用适配器死机    刚开始以为是散热的问题  帮客户把机器全部清掉   涂好硅脂   自己拿着也玩了CS 没死机(是用电池的)
拿给客户了  第二天客户又拿来  说还是一样死机    一试还真是 用不到 5分钟 死掉
在论坛上看了一篇帖说是 CPU 的问题  一换还真是适配器不死了   这哈高兴啊  可以卖CPU 了    在单接电池一试    死机!!!!!!!
无语了    客户看着也没有搞了
   没赚到RMB 了       先现在还没知道是怎么地方的问题    当然I/O    BIOS   问题已经排除    个人认为是 cou 的滤波电容  的问题    导致出来的电流不稳定造成的  各位前辈的见解呢   ???

网友:
  lz说话有点绕啊 看半天不是太明白 是说插电池死机? 还是适配器死机 还是都插死机?

网友:
先前是插 适配器 死     有电池再接适配器也死   换了u后    单上电池死   单上适配器不死

网友:
好神奇啊,像说神话一样。总结一下。原现象是用什么供电都死机。换过CPU后用电池死机。我建议看看CPU供电那边。

网友:
  神奇 原来的cpu用在其它的机器上看看到底是不是cpu问题 我表示怀疑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东芝M20撒子型号的机器嘛  具体型号记不清楚了 就是M系统的撒型号呢 一时短路没有想起  把反正是通病  CPU滤波电容有问题  导致开机死机

网友:
死机很多都是现实方面的问题重点看一下显卡了

网友:
前辈  说说  你们这方面的经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