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 12V跳变到24V导致高压保护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11):
此机料号:9J.L1C72.Q2C
另一型号写的是T705

刚开始是屏上下抖动.是屏线脏了,用洗板水洗了好久,偶尔还是有此问题,于是就直接换了根新屏线,Ok了.
试机时,发现有时候点机会黑屏.外接4根灯管.也是同样症状.测开关电源输出,5V为4.8V,12V端,开机不黑屏时为14V,黑屏时跳到24V.
此机的稳压部分只靠5V的TL431和光藕反馈,12V端无任何反馈元件到开关电源.
今天早上又点了一段时间,有时候点一个多小时没有问题,此时高压端供电稳定在14V,后来就关了一下显示器,再开的时候,就一直跳变.直接跳到24V时就黑屏了.跳到24V时,5V输出端始终是4.8V,也测试过431的Ref端以及光藕端电压均无任何变化.14V端滤波电容换了两个全新的,也无任何效果.
原板高压条在14V时无任何问题.
请各位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导至14V跳至24V,,,,,查了半天也没查出原因来.
另外,此机可能5V和14V输出端的整流二极管散热片温度有点高.这是唯一感觉不太正常的地方.

网友:
换一下光藕和431噻,两个一起换。

网友:
把电源高压一体板正反各传一个图片看看,不行换板子试试

网友:
431已换,无效,14V整流输出管已换,无效.
光藕已换,换第一个的时候,电压从20~28V跳变.高了.又换了一个,从14~18V跳变(14V为灯管亮的时候,18V为待机时,灯管不亮时).算是正常吧.后来点了没几分钟,又跳到24V,故障依旧了...

网友:
好像是高压板接灯管的接线座虚焊了。加焊后目前没有出现问题,还在测试中。。。。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换了光耦就好了~

网友:
这次的比较怪了。其实是虚焊导致高压条保护了。接屏的灯管座虚焊了。基本上看不出来。。后来把高压板很多地方加焊后就正常了。在我这边已经试机了一天多没有出现问题了。
真是奇怪,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千年难遇啊,虚汗致保护,一般不会考虑

网友:
我前两天搞坏那个液晶,主板坏了,一接主板就是24V,不接主板就是14V,后来把主板上的主芯片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