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液晶VA1916WA开机一秒中黑屏,绿灯变黄灯?

楼主(2010-06-11):
接手一台宏基19寸液晶,型号是VA1916WA,请高手们给点建议,谢谢!
故障现象:
      开机一秒钟左右黑屏,绿灯变黄灯,再关机开机,还是一秒钟后黑屏,绿灯变回黄灯。
检查内容:
      1、拆机没发现有明显零件损坏,通电测试高压板12v,5V电压正常,无论是接或者不接驱动板,电压基本不变。
      2、发现开机瞬间on/off电压升到3.3v,瞬间黑屏后on/off电压降到0v,载关机开机电压还是这样变化。这个机器驱动板不接12v电压,只需要5v,然后通过1117-3.3和1117-1.8v变压使用的。
      3、用4灯通用高压板代换高压部分,故障还是一样,开机一秒钟左右黑屏,绿灯变黄灯。
      4、这个机器高压控制芯片是OZ9938GN,我试着3脚接地去保护,没有效果。

求助:
      麻烦高手们给个思路,有修过的给个经验,谢谢!因手头现在没有这个驱动板和通用的驱动板可换,没法进一步确认。
图片是在网上找的,不太清晰,大家见谅!

网友:
on/off电压升到3.3v,瞬间黑屏后on/off电压降到0v,高电平开机,确定灯管无问题,只有代换电源高压一体板试试,驱动板不正常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以下是高压控制芯片OZ9938GN资料
引脚功能介绍
①驱动输出端1。该脚输出方波激励信号,可以外接场效应管的栅极。
②电源供电端。该脚电压超过欠压闭锁阈值(4.5V),芯片内部电路就可以正常启动。
③定时器设定。该脚通过外接的阻容元件设定一个定时时间,供内部停机和保护电路采用。
④亮度控制端。该脚根据⑾脚的设定,可以输入PWM脉冲调宽信号或者直流电压信号来控制灯管亮度。
⑤灯管电流检测。在灯管点亮时,该脚电压大于0.7V,集成电路进入正常运行模式,脉宽调制亮度控制电路启动。如果该脚电压在电路启动后为零,则保护电路开始动作,芯片停止激励信号输出。所以不能采用短路电流信号的方法来判断是否存在过流故障。
⑥反馈电压检测。该脚接受来自高频变压器的反馈电压,如果CCFL灯管损坏或者断开,该脚电压就会增加。极限电压为3.0V,达到此值则关闭激励信号。该脚电压超过⑦脚的用户设定电压值保护电路也会启动。
⑦过流过压保护值设定。通过该脚外接的电阻分压网络可以设定过压和过流保护动作阈值。
⑧空脚
⑨空脚
⑩使能端。该脚电压大于2V时内部电路启动,小于1V时内部电路关闭。
⑾调光模式选择。该脚大于3V时,处于模拟调光模式,④脚输入电压可以在0.5V~1.25V之间进行调光;该脚电压在0.5V~1V之间时,处于外部PWM调光模式,此时需要从④脚输入一个PWM脉冲进行调光;当该脚外接阻容定时电路时,处于内部PWM脉冲调光,只需要改变④脚输入的直流电压就可以改变内部调光PWM脉冲的占空比。④脚电压0.1V时,占空比为0%,灯管最暗。④脚电压达到1.5V时,占空比为100%,灯管最亮。
⑿软启动时间设定和环路补偿。该脚外接一个电容,在启动时,该电容进行充电,充电完成后输出激励脉冲才达到最大值,以避免对CCFL等元件的电流冲击。同时该脚还参与环路保护功能,当灯管开路或损坏时,该脚电压会迅速上升,当达到2.5V时,内部偏置电流对③脚定时器电容进行充电,充到3V时,芯片关闭输出激励信号。注意这个电压只是在保护电路动作瞬间出现,由于保护电路动作后芯片停止,所以在该脚上是测不到电压的。
⒀运行频率外设定时电阻和电容。通过设置外接阻容元件,可以固定工作频率。
⒁接地。模拟信号接地端。
⒂驱动输出端2。该脚输出方波激励信号,可以外接场效应管的栅极。
⒃接地。末级驱动输出级接地。

网友:
换灯管吧··灯管的线烧断了。见过几次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你接主机了没有啊.................

网友:
灯管没问题,用单灯的高压测试过了,谢谢凌寒提供的信息,再继续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接了呀

网友:
确认是主板还是高压板的问题,然后具体修,这一般是电源一体的升压部分坏了。线圈脱焊啦,灯管坏了,那几个小三极管啦。无非就这么几个问题

网友:
你看下电容有没有坏

网友:
你把按键全部换掉看看。我上次故障跟你也差不多

网友:
  “开机一秒钟左右黑屏,绿灯变黄灯,再关机开机,还是一秒钟后黑屏,绿灯变回黄灯。”---检测电压如果正常,肯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同意10楼的意见,行场通路或程序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个液晶跟你的故障一样,换了驱动板之后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供电都正常,应该是驱动板坏了吧

网友:
明显是驱动板坏

网友:
驱动板工作不正常

网友:
驱动板 坏了啊

网友:
我修的这个问题是驱动板短路啊        从vga查找短路的元器件   搞定

网友:
看看高压部分的开关管,同时把高压线圈,周围的电容,电阻,和滤波电感加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今天用通用的电源板和高压板代换,故障还是一样,外接灯管也没变化,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驱动板上按键插座除了接地端,还有一端对地短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短路问题,可是没有图纸,查起来太困难。。。
没有编程器,没法刷程序试了。。。。

网友:
暂时先不修驱动板了,放那了,从网上购了一片二手的,到货后再看吧。。

网友:
各位高手,这个液晶怎么拆开呀

网友:
高压升压部分电压反馈异常。。。或是驱动板开关控制部分异常。

网友:
程序或主控问题,这款富士康代工的主控易短路

网友:
查驱动板是否短路,是好的,再看VGA信号线。

网友:
你这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是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指示灯是不会变的

网友:
在按键接口那里应该有一个小贴片电容短路,取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0-07-20):
同意25#的。根本不会是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