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Q300T 奇怪问题 !

楼主(2010-06-11):
不触发 ! 待机 0.03 查系统供电SC1404ISS ,测 V+19V SHDN# 5.8V VL只测得1V 。
跑线路 VL和 ON3 ON5 相连 。(芯片是新的)奇怪为什么VL 只有1V 。请教大虾指教 !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看VL外接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容 没有问题!

网友:
1.查VL相连有无异常
2.换芯片

网友:
测VL对地值,过小有短路现像

网友:
输出电压低,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芯片输出有问题。二是负载把电压拉低。

网友:
看看外围元件

网友:
三个都短了应该是输出IC有问题吧

网友:
没有短路现象、测试过了。这个VL 有V+19V SHDN# 5.8V 就应该出来5V了吧?VL就经过几个电阻

网友:
再换个芯片吧,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王志佳
的帖子
我已经换了两个 上去了 。哎、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