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显画面掉电

楼主(2010-06-11):
山寨本开机显一下就掉电,南北桥,CPU全部都做过,原CPU风扇不转,发现CPU风扇三端稳压无输出,已换了现有电压输出,但故障还是一样。请各位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具体型号说说山

网友:
本子型号是meion DN10C

网友:
好了 我修好了

网友:
是什么问题楼主怎么不说一下。

网友:
楼主不可能是刷BIOS,估计问题还是出在风扇上面

网友:
南北桥 CPU都全换了,这机器不稳定,维修成本也太高了,收了多少维修费。

网友:
是什么问题再上来说一下呀,内存问题?BIOS问题?还是风扇?

网友:
我知道楼主是怎么修好的。应该是按键坏了???楼主看见请回个话。

网友:
晶振空焊了,加焊好了

网友:
但是装上硬盘挡LOGO,拿了硬盘不挡,但是键盘用不了呀,真是晕死了

网友:
散热不好或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