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和各位高手老师一个希捷11代容量为0的数据恢复方法

楼主(2010-06-11):
今接到一个希捷 320G的11代硬盘 要求恢复数据,经MHDD检测能找到硬盘,但LBA值容量为0,进PC3K可以就绪 容量还是为0 请教各位老师们如何操作恢复其容量 将数据完好回复 希望老师们能帮其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十一代的做了很多,请问楼主有哪些数据恢复工具(硬盘和软件)。这个需要专业工具才行的!

网友:
数据恢复,成功率很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可以100%恢复!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仁兄指点 回答  陈方东 仁兄 我这里只有PC3K工具  能否给个回复思路 谢谢你

网友:
只要进超级终端 F3 T>m0,2,2,,,,,22,用指令就可以100%恢复,数据全在的,如不行按照11代驱动忙步骤恢复

网友(点评):
嗯,此乃正解

网友:
真的可以吗?俺也去试试

网友:
这种应该是通病,还是驱动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