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845主板装纽扣电池不通电。拔掉就可以通电???

楼主(2010-06-11):
如题。请知道的朋友说说该如何解决。以前刚拿来的时候是cpu附近爆了两个电容那时候都很正常。我看他爆了就给他换掉了。换好后开机一切正常。过了一两个月吧。在拿来用。发现不通电了。把纽扣电池拔掉发现可以通电。以为故障解决。后发现吧纽扣电池装进不通电了。拔掉通电后发现可以通电了。无语。。。期待高手解决中。

网友:
32.768换一下试试

网友:
量一下电池电压,如果正常放到座里再量一下电压。座不良(里面的弹片压平,往上掰一下),座虚焊
这种现像在以前810,815主板上见得比较多,845的还真不常见。
先测一下再说吧,也不一定是这里的事。

网友:
也可以换个电池试下 电池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COMS 电池没电了,有的主板电池没电就会这样子,我遇到过.      或者电池座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检查开关信号。你那845的主板拔掉电池后是自动加电的。也就是说不用按开关就可以加电。建议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留意开关信号(很可能有开路)。

网友:
更换电池座然后测量其电压是否正常。不开机要测量开机电路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也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拔掉电池好像没有自动加电。我按开关的

网友:
电池按反就出这样问题

网友:
coms电路故障 是 电池跟市电的切换的双二极管坏了。。你更换个就好了。。形状像个三级管 上面是D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