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清华同方 845主板 没有复位 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0-06-11):
主板:清华同方 845 (ASUS代工 SP4BGL-MX/THTF/S/SI)
故障: 上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维修:  一 。  目测  打值  都没有问题  上电

          二。  上假负载,通电测试  四大供电都正常  (供电,时钟, 复位  ) 量时钟测试脚  (BIOS 31脚  PCI B16脚        复位测试脚  BIOS 2脚 PCI A15脚   )  时钟 复位 都没有

     三 。 量时钟  供电 正常  晶振两脚  !! 发现电压 不正常   有一脚有3V  一脚0V
先易后难  更换两谐振电容   通电 复位灯闪下就灭了

上U 内存  跑码  显示
板子 修好 了

网友:
  饼哥 把我下载分还给我

网友:
这么简单的故障,到第2楼就露馅了吧!~就是来挣分的。

网友:
晶振电压怎么那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