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35散热问题 (铜管坏了?)

楼主(2010-06-11):
三星P35   客户说用一段时间就自动断电  接手后也确实是这样  用10多分钟后就自动关机了  然后再开机可以撑一会
风扇已经清理了   不过发现以下现象:

难道是铜管坏了?

网友:
应该不会,看看别的地方是否有发热的现象

网友:
考滤下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铜管因该不会坏啊。。。。。

网友:
看看铜管上面有没有被刺过的小孔,或者有损伤的地方,直接用烙铁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怀疑的话,想个办法让它散热看看

网友:
是铜管坏了,百分之百

网友:
像这种情况,接触的地方热,风扇吹的地方不热是铜管坏了,联想有几款机器就是这个通病!楼主可以这样试试,拆下裸板,接上CPU等外设,放在工作台上拼起来,用个台试机显卡风扇试试,如果不掉电就是铜管坏!国产铜管做得很水!

网友:
回楼上的  拆开后 加风扇试过  不掉电  但是这种散热器买不到  不知道加铜片在下面行不

网友:
1.接触好没?
2.可以适度摔拍导热铜管,内为导热液,可能固化
3.CPU座

网友:
你就单板测试,不要拿散热片散热,直接拿几个散热铁,,然后拿个大风扇对着说,,看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如果会的话那就不是铜管的问题

网友:
铜管坏的,还真遇过一华硕的机器风扇换过,还是过热死机,最后换铜管竟然好了。

网友:
我搞过两台铜管坏的机器,现象就似楼主描述的这样子,所以我认为是铜管坏了。淘宝上应该可以买到吧~

网友:
百分之百的是硐管老化了,铜管里的流动液体老化,不能把热量传到其它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以前碰到过,和你的一样,换个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听说过能固化的 就是空调的制冷剂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说可能是铜管坏了,结果给客户叼了一顿。

网友:
热管坏了,这种热管是修不好的,只能换

网友:
不会是钢管坏    你就加焊北桥吧  我昨天修个机器和你的现象类似

网友:
铜管坏了,刚换了一个

网友:
CPU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铜管的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铜管能会坏。。哈,以后注意了。

网友:
就是铜管的问题,热量传不过来

网友:
没听过,可是我见过,打开后以经干涸了,一块块的残渣

网友:
近期发现铜管的问题多了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制冷剂泄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