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20开机键盘无反应

楼主(2010-06-11):
开机出现
按F2进CMOS进入提示
和F8选择引导
就定屏不动,然后按F2进CMOS没有任何反应,所有键都不能用。。。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死机了还是,,外接键盘了

网友:
档机了,换个BIOS试试

网友:
换键盘吧,应该可以好

网友:
LZ,出现这种情情况要先排除外设,特别是硬盘,它一出问题就卡机!一个一个外设排除后再考虑维修思路吧!

网友:
死机了,
1.换USB键盘试
2.裸板试机
3.压SB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