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6-11):
最初故障是北桥短路,更换北桥后,可以开机,但是进系统就掉电,更换南桥后,故障依然如果,请问往下该如何查

网友:
看以下散热问题

网友:
次类问题,你还是应该多试试,看掉电的同时还有什么其它现像。你也可以先把北桥周边的供电芯片,电感什么的加焊一下试。

网友:
。。恩,, 肯定是你把附近的芯片加热的时候虚焊了,   加焊一下,我以前也碰到过的

网友:
1.用安全模式或VGA模式,确认是否显卡或其他外设;
2.把散热做好
3.北桥先短路处的各电压供电线路

网友:
仔细查查NB周围元件。

网友:
PE ,安全模式,都掉掉电

网友:
再换一个北桥试试.

网友:
楼主检测看显卡了吗

网友:
散热问题,或是供电芯片不良

网友:
加焊以下供电芯片,留意一下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已修复  是北桥旁大电容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