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CRT显示器AOC 773S 型号7K1r图纸!!

楼主(2010-06-11):
急求!!!CRT显示器AOC 773S 型号7K1r
!!有的传一个,或者加我Q:9972761,谢谢啦
显示器

网友:
帮帮忙阿.,,这显示器炸了电源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五个脚的

网友:
型号的图好象不只一种哟,你看看行管那大散热器上标签上的代码是多少?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修机,电源块是STR-G6453D

网友:
CPU是不是NT8865,行场是不是STV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