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0-06-11):
                                                      IBM T40不能装系统
   每次装到驱动解压完后就死机,用深度,萝卜家园的系统都不行,请教一下各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
      我再次装的时候是没有装显卡驱动,但还是不行。我就再装,把所有的驱动都没有装,但还是不行。
        显卡有问题会死机吗

网友:
你先不装驱动,系统装完后再一个个的装。最好是装一个重起一次。不过凭经验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不安装驱动就可以,安装驱动就死机,是硬件故障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会这样的,用MHDD扫下硬盘先,特别是第一个LBA如果为X或红块就麻烦啦

网友:
1.不装驱动,没问题再一个个装。
2.硬盘坏道
3.刷BIOS
4.SB

网友:
驱动一个个装 到时候看是装到哪里死机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你先不装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先不装驱动,然后一个个的装驱动,看是哪个驱动造成的

网友:
检测内存 硬盘 要是都没问题换个慢装的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