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gx-m7档DO,北桥发烫

楼主(2010-06-11):
661gx-m7主板加主板卡测试 ,测试卡跑D0。有复位,有核心电压,有VTT参考电压,PG没有, 内存供电正常,南桥发烫.

请教大家,接下来应该什么做呢?谢谢!

上了真U,好了,奇怪了,难道不上真U,就没有PG的吗?

现在正在测试中,看上了真U,北桥还热不!

网友:
应该是虚焊吧,过几点还会出问题

网友:
档DO,北桥发烫。北桥空焊

网友:
试了,是我之前把北桥后面掉下的二个电容补上,就好了,现在也是不热了

网友:
你把电容拆下来也不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