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G 754 没有复位

楼主(2010-06-11):
ONDA N61G   754 没有复位 754假负载各电压:  CPU 内核电压  1.55V    VTT电压: 1.32V   复位:0.06V  0.07V
电源好信号:0.11V
主板没有反应  一开跑00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说得不是很清楚,还是按流程一样样检查吧。

网友:
流程是怎样?因为是新手

网友:
是不是ISL6566 问题   还是IO芯?

网友:
没PG没复位。感觉这板子如果换了6566还不行,基本就只能重做北桥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加焊北桥,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先压压NB试一下!

网友:
加焊北桥,这种板一般是北桥虚焊或者9202坏

网友:
估计RT9202坏了,导致北桥供电不正常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话 换个IO 试试 不行再考虑北桥吧

网友:
9202坏或者北桥虚焊 N61的大多数都是虚焊的多 南桥没事的

网友:
CPU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板子上其他供电查过没有
VTT 、内存、北桥供电等

网友:
NB  做了再上来贴

网友:
NB做了,还是不行,可能北桥挂了

网友:
北桥供电都不查一下?

网友:
论坛里好多N61G没有PG、复位的  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以为一般没复位的话,不是RT2902就是北桥啦 、、、、

网友:
后几天又遇到一块N61,没有复位,后加焊北桥,全正常了

网友:
楼主你要说清楚点,如果没有复位就查各个复位点正常不正正常,当然首先电压都要测对了

网友:
加焊北桥   不行就做n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