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K7 17液晶点不亮无反应

楼主(2010-06-11):
前几天收了3个大水牛K7的17液晶,是别的维修站判报废的,闲着没事,就拆开了,用点屏套件点了一着,有一个白屏,其他两个黑屏没反应,测试高压板12V和5V电压正常,确定高压板也没问题,把黑屏的液晶面板拆开,发现灯管焊点糊了,点了一下,确定灯管坏了,更换灯管之后,问题解决,把另外一个黑屏的也换了,用点屏套件点了一下,全都正常,安装上之后,这两个黑屏的全都正常显示图像,白屏的显示器,在更换驱动板芯片的时候,把芯片边上的线全刮掉了,只好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飞线,点起来之后,花屏,不过已经很不错了,那两个17的屏小挣了一比,剩下的就等着有机会搞个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吧,灯管坏了就判报废呀

网友:
灯管坏了  可以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