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QQ但不能上网址

楼主(2010-06-11):
昨天我休息,今天我上班听同事说昨天XX局联不上网,去查了一通之后都联上了,只有一台不能联但能上QQ,同事说是系统问题,但人家要下班所以今天过去装。我过去后看果然是这样,问了他们的资料都备份后我赶紧GHOST一个系统,就十份钟OK,连网我郁闷了还是能上QQ不能上网址,怎么办?这时我点开浏览器工具——诊断连接问题,诊断结果显示路由器或网线连接问题,于是我断开路由器和MODEM电源重新插下网线,连上电源试机连网,OK!!!!!
问题解决!!

网友:
也许是别人搞的鬼,有意在封他的QQ吧

网友:
DNS地址问题

网友:
IE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
路由器经常出现这种假死而上不了网的情况

网友:
DNS地址问题,同感。

网友:
把路由器重新激活一下  我家有时也出这种问题

网友:
被电信劫持了DNS 了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软件方面的。还没觉得和硬件方面有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可以在  本地连接里设置  右键--属性  -协议
DNS的设置根据楼主所在的城市
这个可以在网上查到
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用路由器自动获取IP和DNS的。改成指定IP和DNS就解决问题了!!或是关掉路由的电源和MODE的电源,再重新开一下就OK了!

网友:
感觉和硬件关系不大,一般都是DNS或是重启一个路由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重启路由器就ok了

网友:
手动设一下DNS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猫和路由器有数据问题了吧。重起初始化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
这种小KISS也发来里面 ,!失望!
你去用用P2POVER 吧  控制网页 、QQ 。BT都行!!

网友:
估计是DNS的问题,看设置是否正确,ping下DNS服务器看看

网友(2010-07-16):
路由器装死  - -   想偷懒休息下

网友:
s是不是常下载引起公愤,封了啊

网友:
晕死,下载还是不够

网友:
明明就是DNS有问题

网友:
看下本地连接-属性-internet 协议(TCP/IP)设置。一般为自动获取IP地址。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IP地址被改了,然后能上QQ但不能浏览网页,后来我又改成自动获取IP地址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winscokfix工具修复下,别外把注册表有关的tcp/ip键值修改下,在本地连接里重新安装tcp/ip协议吧

网友:
校园的家属的电脑接局域网连接上网,只能上QQ,浏览器无法使用。原因找到了是DNS地址为空的,重新IP号可即上网通OK 是这样!

网友A:
这种问题经常见到。一般是DN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