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白光941 942 937 938 安泰信 306H 哪款做现在无铅焊接维修,性价比高,用得住呢?

楼主(2010-06-11):
请问白光941 942 937 938 安泰信 306H 哪款做现在无铅焊接维修,性价比高,用得住呢?

网友:
941别考虑了(听说停产了).
937和936进似。

网友:
首先你说的产品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做无铅大家比较公认的是白光951和国产的高频产品。如你说的AT306,还有QK也有相似的产品,不可否认白光的产品是很优秀的,全新的你的是不会买的,只有二手的。国内的产品好在耗材便宜,使用成本低,工作性能稳定。

网友:
树叉老师 你是亲自用过白光951的吗  用过才有发言权

网友:
我一直是用942,951只是942的升级版,哪果你认为951做无铅不行,你可以去相关大厂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说的那些焊台除了306H我没用过。其它我都用过,做无铅938,942,都可以。941就有点差了。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942。938的发热芯难找。

网友:
焊台玩过几个。
白光936、937属于同一级别。50W的功率,加热芯与头子分离,热利用率低了点,回温速度稍慢。
白光941为芯头一体设计,换头方便快捷。功率50W。
白光942也是芯头一体设计的,功率要大一点为70W,回热速度比936快。我不喜欢一点就是燥音大了点(不是过手一台,是N台)
白光951是942升级版,手柄设计(202*)的不如942的911手柄好用。
高频焊台。
oki是进口高频的代表,用料足价格高。有买的起用不起的美名。
国产高频是以为代表的。初使加热很快(10秒,室温--350度)。没用几次不做平价。
下图是手中有的焊台

网友:
问一声,做无铅的一定要无铅焊台才行吗?难道用一般的不行。没做过无铅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
问一声,做无铅的一定要无铅焊台才行吗?难道用一般的不行。没做过无铅的,请大家指教
引用 网友B:

RoHs产品的话必须高频烙铁/高功率烙铁,直接影响焊接效果和质量。
普通烙铁会因为回温不够快/功率低等导致冷焊和产品受热体热面积缩小 会直接影响维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