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600M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0-06-11):
       今天受理了一台戴尔600M的机子,插可调电源发现大短路,拆机后先量各个供电电感有没有对地导通,发现CPU供电芯片旁边的一个电感对地导通,然后我把电感挑起一边,量一下是上端还是下端短路,发现是上端线路的两个电容对地导通,把他们换了后就好了。
         检查短路线量电感有没有对地导通,在检查电容有没有对地导通,短路一般都是在CPU供电哪里短路的多。
     我是新手,说的不好,也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恩  也可以单独加电 摸摸 会发烫

网友:
CPU在主板上的时候附近元件阻值低是正常的,大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