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sy-amn4-rl一会跑马一会不跑马

楼主(2010-06-11):
主板一开始暴了几个电容   换好有时能跑c1-c3-26正常店亮   试过很多次都可以系统做进去了也正常   用了3天又点不亮了   晶振换过  各电压都正常   压CPU,压北桥均无效    今天早上又尝试点了一下   有时按在pcl插槽上可以点亮  现在又点不亮了  希望你们给点意见

网友:
LZ看看主板是不是哪里氧化了,哪里虚焊了。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电阻虚焊都可能造成这个问题,仔细查下。确定区域抹上助焊膏,风枪挨个溜一遍!

网友:
我也有这样故障的P4主板,用一天好好的,关了就没戏了啊,晕!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诊断卡代码是多少?有没有再次测试数据

网友:
代码为00

网友:
单桥的通病  加焊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pcl插槽上都没有供电了    该怎么查呢

网友:
先加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