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B总线的讨论

楼主(2010-06-11):
最近在论坛里看了关于SMB总线   引起不过内存的帖子   让我感触很深   毕竟又多了一个修内存不过的思路  可是还有一点不明白  SMB有南桥发出 挂着IO 内存  时钟  我在基地上下了主板远程培训的课程   里边将时钟芯片的时候  说只要供电 晶振  还有VTTPG信号后   时钟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我看了帖子  上边说  时钟没有接受到SMB  时钟也不工作  还有就是 SMB是怎么发出的   是在BIOS寻址后么  还有我自己看了一下图纸  SMB总线 不禁只到IO 内存 时钟  还到很多地方   还有就是SMB总线的作用是什么    希望高手给与回答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上  下载了   你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啊

网友:
我只知道SMB总线是用来协调各个部件工作  没听说时钟没有SMB会不工作

网友:
  简单说来 好比各个与smbus相连的器件 是一个个的房间 他们用 data colk 两根线相互通讯  类似于电话线
  比如 内存可以通过smbus来告诉bios 用的是什么颗粒的 频率是多大 有多少颗 位宽是多少 等等

网友:
那SMB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是BIOS交换数据之后么

网友:
个人认为SMB总线是读取芯片信息的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在cpu读取bios后 bios开始post自检 的时候 检测到ram的时候

网友:
就是I2C总线了好好研究一下吧,主要一个是时钟线一个是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