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单板

楼主(2010-06-11):
     客户送来一片HP的单板送到我这里维修,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主板上明显有芯片烧坏的痕迹,两个供电IC SC1485损坏,先行拆掉,再测电路板,发现五伏对地短路,测南桥供电也短路,然后换南桥,供电芯片,通电测试,待机电流0.14,待机3V,5V都有。用手摸各芯片,发现功放芯片发烫,换之,不烫了,而待机电流仍是0.14。然后涉及到5V供电的芯片全拆了,还是有短路,难以解决啊、、、、

网友:
看看电容,或直接电源线,烧一下看看那里烫就是那里坏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