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带防盗功能方正佳和H520的密码

楼主(2010-06-11):
接手一同行送来的机器方正佳和H520要求破解密码,并告诉这个机器在别的地方弄过了,没弄好,让客户换板。接手后开机后出现红色的输入密码框。
二话不说打开机器直奔密码芯片找去。该机用的密码芯片是24C02N。吹下芯片后开机屏幕停在方正的开机LOGO处不动。把芯片放到编程器上选择型号后点读出芯片,切换到缓冲区,因为是24C02的芯片里边的内容很小,一眼便看到了密码。把芯片焊回主板后开机输入密码。开机OK。连拆带装半个小时,报价200讲价后180成交。

网友:
请问楼主怎样看到其中的密码呀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好,只是我是没有看清楚那个密码在哪一段数据,里面是16进制的,是不是还要转换。恳请楼主教教我们这些菜鸟

网友:
        楼主...教下嘛!

       呵呵...我还不会看!   如果以后遇见这种问题也可以自己解决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新鲜,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收藏了,也期待着有一个好答案。

网友:
是不是吧 密码芯片清零就行了?

网友:
机密的东西,楼主还是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