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K43不开机

楼主(2010-06-11):
今天遇到一台tclk43的机子不开机,测开关有5伏电压。压开关有5-0伏的跳变。io是8512e压开关125脚有0-3,3伏的跳变。8512e的供电。复位都正常。但南桥是82801HBM的没有供电。只有一组0,7伏的电压,南桥没有短路。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跳变进入8512e后会发一个跳变到HBM。找到这个信号,如果太麻烦,可先换HBM试
晶体起振没?如没查此芯片供电

网友:
先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供电是否齐全了

网友:
南桥的待机供电都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