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0-06-11):
旭日150内屏不显,外接正常,是集显的,北桥是855GME的,接内屏通电时高压条上只有十八V电压。不是屏暗,请指教

网友:
确定好屏是好的后,直接做个NB

网友:
屏线两端的接口没问题吗

网友:
1.换机试屏好坏,
2.确定屏线好坏
3.直接做NB
4换新NB

网友:
屏是能显的,昨天显示了一次,但图像左右中一样,分成了两部分

网友:
这个好像是屏线的问题啊,你换个屏线试下吧

网友:
依楼主说的 就应该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的话,先换一张屏试试,然后再看一下屏线,最后加焊NB.

网友:
加焊北桥OK了,但屏上一半和另一半亮度不一样
怀疑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怀疑是屏的问题,假如是北桥的话,不应该有一半亮度和另一半不一样呀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我碰见过类似的问题,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北桥没做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最后还是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这应该是俩种问题,一个不显示是北桥空焊 ,二是屏上下亮度不一样,这种是屏的问题,换屏就好了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这个板上面的北桥容易坏,直接更换

网友:
换屏线试试,换屏试,测量工作电压5V、3V、12V各数据信号线,再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最好重做北桥,这样的桥很好做的

网友:
旭日150系列的屏故障率也非常的高,我换过不少了,最好是点屏试下看屏是否正常。

网友:
测量高压条的供电12V。ADJ控制信号是否异常,确定排线是否OK,如果高压条输入信号都OK,试试更换高压条试试。最后再试试更换屏,和NB试试。一个按顺序排除。

网友:
先换张屏和屏线,最后换北桥

网友:
估计NB没做好哦。。。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先换屏试一下,不行再重做北桥

网友:
你说过屏是好的,直接更换新的北桥

网友:
外接呢?外接亮度是否一样啊。

网友:
从电压和控制信号入手,查找故障点。北桥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