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6E盘33模块坏怎么修?

楼主(2010-06-11):
大家好!我有一个MT 6E的盘,测试为33模块坏,但进入C区自效准,固件全部是好的,但用C区自效准无法修复33模块,哪个高手有更好的办法,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自效准,不管是A区还是C区,它都有个前提,跑A区A区模块要好的,跑C区C区模块也要是好的,跑自效准它可以修复固件区坏道,但修复不了你A区的模块!建议你把最开始的33模块备份好,就算你写好了33,这个盘用起来也会非常慢,多测几次,有时18模块坏了你写33是写不进去的!!33模块是MT盘中最大的一个,也是A级模块。

网友:
MT33模块用PCI3000导表,就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