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总结一下近来DDR2 维修,和一些坛子上的误区{问题},欢迎贝贝级的批评!同意的顶!

楼主(2010-06-11):
过百条后经验表明
首先任何试图没有足够工具,非常好的理论基础,实际利润需要的业余人员,只能下个rst测试一下,维修回收回来的ddr2内存维修率会底于3成。
大多数贴子,还要问定位,焊接问题!找常用的spd!回复多数乱说,动不动叫别人找spd问题!
常见以下问题
1。全红
2.带不动
3.维修后能带动 rst测试正常,但无法正常使用
4.带动认出错误容量
5.维修后严重的兼容性问题
6.手提内存定位
以上都不是坛子上能够下载程序所可以解决的。也没有高手针对性解释过!这才是技术核心!非专业维修,无金钱投入,几乎不可能解决其中
1-2.{自问不能全部解决}
误区:
太多的误导,过于着重spd 的重要性!
1.实际上条子spd损坏底于 1成,2.spd有很强的兼容性。基本上同样的位数容量90%都可以代替{牌子可以用工具改}. 3.无必要下载大量的spd.有十几个已经足够!有必要的话一天改一两百个不同牌子芯片,外频,容量的 spd出来让大家下载都很简单!

过分要求高手无私付出!不行就恶言相向!
那是别人的饭碗,不可能随意全盘说出。能够说个大概已经非常好了。贝贝能够这样子带着大家入门是很难得有这样子的。大难了!

高手过多来玩别人:{晒命}广东话,在普通话的意思就是"炫耀,显摆"等。这就算了,还乱回复错误的信息!
建议还不如开一个需要有一定要求的区,比如实体铺的,收费等!又不会过于公开行业技术核心,又可以互相帮助.

网友:
修内存主要是焊功要过关,在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定位和带不动问题修多了就有经验了,如果有耐心都可以修好,前提是不计较时间了。

网友:
改什么改SPD 。你说好改?你改几个高级点个内存OCZ ,G-SKILL ,海盗内存。。。看看。

那个维修的不知道 内存就那几个 4位的,8位的,16位的,地址,深度,位宽。单双面。
差不多 SPD 都一样。还用说,一个 SPDTOOLS 就可以。

我发的那大把SPD ,是怕有的新手不会改。

有的新手 年 颗粒坏道都不会看? 还要他改 SPD 。

总的说有人发出来。对高手没有用,就当没有看见当垃圾处理,并不对 新手没有效果。

还有你对内存的 初步维修思路算入门了。--通路杀内存。高难度技术 自己还要多加研究。只有靠自己。

估计你只是 专业搞内存,业务单一。 内存价格不好的时候,你该做做什么?想过自己出路没有?

时间多的话 。多学习下 主板。显卡。LCD显示器。 笔记本主板维修吧,
光搞内存没有什么前途。
想起前年新的1GDDR2 才40-50一条 ,,2GDDR2 的新内存才卖70-80一条的时候,你该做什么生意呢?

那种简单故障的破内存用个RST 扫描下坏颗粒。 扫描一下。找到坏的颗粒用好的颗粒换上去。你说这个维修有多少技术含量。?在这行有多少混头?有多少优势。
  高难度故障的又不好搞出来。
我搞一个烂主板,烂笔记本维修的技术含量都超过这个。

不说搞搞内存就没有前途。就说炒菜--- 技术含量低。 但是吵出来的口味效果不一样。原料大家都知道。 有的就赚大钱, 有的人就只可以摆在路边卖几快前一份不赚钱。

祝你成功,好运。谢谢。在下有那里说不对之处见谅,多多包涵。

网友:
我个人的看法,DDR2颗粒焊接不是很难,个人认为比DDR1简单多了,DDR2里面珠也比较少,植株也快,难是难在测试上面,就目前市面上的主板不经过修改是无法很好带起坏内存的,就算某款主板能点亮了,认不出容量也是无法测试的,但专业软件就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专业软件只认SPD开机认不出也不要紧,进软件后通过SPD识别,DDR2全红的只有靠拆芯片了,(没专业软件+主板也没用),DDR2不跟DDR1一样了,拆除某个芯片后系统会屏蔽整根内存,所以很多人就无法进行维修了,关于SPD的问题,我个人就用几个SPD修改用,也没备份多少,修DDR2需要投入一点资金才行,不舍得投资时无法维修DDR2的,靠RST就能解决10%这样坏内存,总的来说,维修DDR2需要好的手艺,好的工具软件,好的运气(这点很重要,运气好拆2个芯片就找到短路芯片,运气不好,拆到最后几个才找到,很是郁闷),如有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
DDR2 DDR3 焊接不难。 搞珠珠麻烦。 特别是烧PCB 的,换16个颗粒就麻烦哦。
还有成本高。PCB 板。

DDR2 的我维修自我感觉还算不错。基本没有困难。

普通软件也有。高级软件也有。测试坐也有。改板主板BIOS 也有。搞不动的故障有师傅指导。

优势还大大,并且我还擅长搞其他板卡维修。

就目前国内市场内存江湖维修 手段和设备基本都具备。

网友:
总算看见大家真正说法了!
安信的确有大量优势。当然来原于长期的维修工作。包括师傅,工具!测试坐也很重要!
我认为整个系统的关键在于:
1.好的焊接技术
2.配套改好的测试主板软件
3.芯片测试座
4.能看懂 内存pcb板图纸,配合芯片路位
5.加上整片 pab板更换
能够完成以上问题就应该可以达到 95%以上维修率!
测试坐这玩儿不是不想买是不知道寿命如何,因为有寿命的东西这个价格实在不底!不同于软件
我当然知道以后手提和液晶才是维修的跟本经济来原!可惜只能一步步来,各方面条件不合适没有办法!
但大家想一下别人专卖买内存cpu的,赚了一倍到几十倍后的钱才把坏的给我{注意不是修过,是完全100%不懂维修的人,内存正常点不亮就卖给我}我收1G不超 18元价格。我们到底生意如何做呢?值得深思!
有量的收购价-维修成本-有量的出货价

网友:
楼主说得非常对,SPD很少坏的,地址线和数据线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我睇你就是出来晒命,真正的工厂级维修是不讲话的,晒命你的命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