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宇泉杂牌电源,求教!!!!!!!

楼主(2010-06-11):
手上有两个星宇泉杂牌电源,故障完全相同,它初级电路中用的扼流圈是假的,为了称重用的,不接一样用,接了也没用!

言归正传:拆开电源,保险丝-桥堆-两个13007-两个接13007基级的2.2欧小电阻都挂了。全部更换后有5VSB,绿线有高电平,短接绿线KA7500第4脚有低电平,12脚有13V电源进来,13 14 15脚有5V出去。但8 11脚只有1.43V的电压,两C945推动三极管在线量是好的。KA7500换过,还是一样。现在断定,整流滤波电路正常,辅助电源电路正常,死区电路正常,KA7500正常。问题应该出在主电源电路或者后级输出电路上面,不知道我分析得对吗?接下来应该如何检修呢?望大家赐教! 附一张电路图,这个电源的电路和图上基本一样,只是多了光耦,又少了些保护的电路。红圈是查出来的坏件。

网友:
开关机时8 11脚应有高低电平变化  这种情况一般换945  检查945供电电阻  主开关管 电路上的电阻

网友:
辅助电源+12V为多少,主输出+12为多少,故障可能出在辅助电源。另+300V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