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T屡烧高压场效应管AMP4052D

楼主(2010-06-11):
一台LG W1942ST图像很暗,经查是高压场效应管U302 AMP4052D坏了,当地没有这元件,上淘宝网购买,说P2804ND5G可以代换,买回来装上,可以开机,图像正常,过几分钟后,指示灯灭了,查得U302双坏了,连续换了几个,怀疑代换的型号参数不一样,或可能高压变压器有问题,请问问题出在哪里?急!谢谢!

网友:
如果总烧 那可能高压线圈不行了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条吧,变压器电容都看一下。

网友:
昨天用通用高压条改了,由于原机是22V电压,手上只有12V的高压板,加7812和加功率电阻降压发热厉害。只能加一个12V2.6A电源板,通电开机煲了几个小时。正常。交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