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41WX3这个屏点不亮

楼主(2010-06-11):
到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屏能很容易坏,我有个这样的屏,抖动来着,网上说是什么内部碰极了,开始还是为灯管接触不好,后来干脆懒的修了,找了个2025 代,竟不亮,打个2621也带不亮,接个屏线就开不了机,不接白屏,屏线发回来的,只有一根了,应不是屏线的问题吧。也没接反。我就郁闷了,不知道谁改过个屏没。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
怎么听起来有点模糊。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
嗯。意思就是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准备改一个液晶显示器用。改不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不亮,说明你的屏线不对,或是你的程序不对

网友:
不开机一般是屏线不对,呵呵。我在网上查的资料是错误的,这个屏不是30单6的屏线而是30双6的屏线,我一味去刷程序去了。这个屏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