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谁有WRT54G V2.2的电路图呀,或者里面电源部分的高清图片,谢谢,

楼主(2010-06-11):
各位谁有WRT54G V2.2的电路图呀,或者里面电源部分的高清图片,谢谢,我的机器让雷击坏了,电源管理部分的芯片被炸飞了,不知道型号没法子买,请求各位帮忙呀,我Q:3165373 邮箱:wszzl@163.com   无线路由器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你这是什么东西啊?主板?路由?

网友:
我后面不是写了吗,无线路由器呀,LINKSYS 的 WRT54G,电源管理部分是八脚的小芯片,请帮忙呀

网友:
34063以及所有和34063可待换的型号,功能:dc/dc的稳压ic,不过一般情况不会单单管理ic挂掉,雷击以后网络ic坏的比较多

网友:
那样的东西不要修了,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