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18 通病 LOGO处死机

楼主(2010-06-11):
三星 R18 机器   看了论坛的贴  有几个遇到过这个问题
正常开机   在LOGO处死机了   有时正常  不过正常的情况很少
正常时可以进BIOS设置    有时能进BIOS的时候  在BIOS设置的时候死机
死机的现象是画面还有   按什么键都没反应
最小系统试过      南桥换过试过
请大家指点一二    BIOS我这里刷不了  郁闷   5555

网友:
感觉H8也有可能
想换个H8试试
就是不知道去淘宝买的H8能用不
好像有程序的是吗?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下嘛,H8里面是写有东西的

网友:
显卡?   这个问题不会是显卡吧
不敢随便动啊  已经做了南桥了

网友:
应该先刷BIOS啊,你那南桥应该是误杀了

网友:
加焊过H8  也不行

网友:
对了   我的是集显的

网友:
我这里没工具刷BIOS
我也不想啊   5555

网友:
北桥虚了,修了老多了

网友:
  大哥   是不是真的  早说就好了
我先试试

网友:
楼上北桥做过了没.修好了没有.

网友:
U 试了吗

网友:
搞北桥可以吧  我搞过的

网友:
U没试过    今天订了个桥    拆了北桥植株植到我烦  于是订个桥算了

网友:
我在等结果~~~

网友:
可能北桥有问题

网友:
卡LOGO前和卡LOGO后,板上各个电压 信号 是否有变化,没确定就杀桥有点冲动哦

网友:
大哥你的桥还没到吗。修好了吗。

网友:
我感觉桥的问题多点啊

网友:
学习!是北桥吗!等结果!嘻嘻刚学了一个月!

网友:
我一个和楼主一样正在搞,进水的机器不过拆开看不出是进水先给烤一下本来是档long现在开到winxp欢迎就档机了,接外接显示的时修一切正常。。。无语中不知道什么 毛病了,这个说明什么?

网友:
我遇见过这种故障,换北桥 好了

网友:
换了南桥没。。。。效果怎么样说说看啊。。。好让我们新手学习下啊!~

网友:
应该是BIOS资料吧~~!

网友:
杀i/o吧,一般都是 程序出错可能行大点

网友:
北桥问题多了!!

网友:
楼主,机器搞好了没有呀,我在期待结果呢

网友:
挡LOGO不就是先刷BIOS  再做南桥,  南桥占80%  不行换人再换板吧

网友:
老弟,置球是修本本的基本功啊,这如果都嫌麻烦的话可不行啊!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触发跳变到0.1的,最后修到开机档LOGO。。。。晕死

期待楼主的答案,成功与否回复一下!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呀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呀
????

网友:
有些挡LOGO的,换了南桥以后,不行,再换EC,不行,再刷BIOS,如果再不行,就只有换板了。我碰到的都是这样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啊,,,

网友:
北桥加焊一下就OK了  我修了好多

网友:
有的是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我修过几台挡LOGO的都是作南桥与换硬盘修好的,北桥挡LOGO的我没有见过啊,有没有修好啊,报一下啊,关注中。

网友:
有的是电源IC虚焊引起的

网友:
很关注答案  期待结果.............

网友:
大哥你最好把问题确定准了,在去换桥,要是换了桥还一样,亏本就亏死人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呀,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呀,继续等待结果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HP的挡LOGO加焊南桥OK。楼主换北桥好了没??期待~~

网友:
楼主修好没修好先浮出水面透透气,我们正在等你答案呢。

网友:
估计楼主钱都进口袋了,,还不出来报到一声。哎!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呀

网友:
呵,是的啊。 也不出来说,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 你要把答案结果在这里分享啊  一半在LOGO死机大多怎么去处理啊  希望路过的大侠教教

网友:
不好意思  最近忙死了  哎
又太倒霉   很多事情都不太顺利
发屏给人又给物流搞烂了  没得赔
订个主板   还2次不行   运费都亏进去了
那个HP 2133的机器  后来我换了南桥后  加电无显了
郁闷   因为和北桥近吧   我想可能北桥搞到了
后来重做北桥不行   干脆把北桥也换了  还是加电无显
后来搞得真的太烦了    建议客户换板  客户同意了
所以那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现在没解决
希望以后有哪位大哥遇到且解决了    出来吼一声
呵呵
谢谢大家关心贴子

网友:
哦   搞错答案了
版主能不能把上面那个移到HP 2133那个帖子那里
这个是三星这个啊
三星这个我也没搞定啊
我试了  加焊北桥后   加电无显
后来我直接换了个北桥  也是无显
这板做北桥好像容易变形
做南桥做了2,3次都成功
可能我这里设备不够好吧
所以现在主板修不好了
建议客户换板  客户又嫌贵
不过这三星的板也挺贵的   靠
客户取走了
谢谢大家关注帖子

网友:
怎么说啊!没回复啊 】

网友:
我修过这机故障和你一样。我是加焊了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别动不动就做桥啊!先检测清楚一点啊?也不一定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南桥问题多点

网友:
靠,,等待中

网友:
靠,,哎,这种东西难搞

网友:
纠结 等了 好久 还是个没结果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BGA一下试试。

网友:
看来BGA设备也 相当重要的!
  汗!

网友:
中断的问题,换EC试试

网友:
我支持18楼的观点。。。。。!!!!

网友:
晕!楼主结果呢……都等你的结果呢!

网友:
把北桥干了 应该就好了

网友:
等待结果呀。

网友:
结果已经被楼住说了。没修好客户取走了。

网友:
挡logo 一般是南桥 BIOS 跟主时钟 跟显卡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
好可惜取走了,没有结果了,以前遇到过是南桥的问题较多点!

网友:
这家伙 也不给大伙个结果就让客户取机走人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amd 的机子 问题最是有点怪怪 的 还是先换个u 试一下哟 不要乱杀

网友:
有修过联想SL400 挡LOGO 刷BIOS效,最后换南桥解决。

网友:
这通病让人整的, 还整坏了

网友:
我有一台三星R25的,原来不开机,修到最后有时档LOGO,有是正常进系统,只要能进系统就一切OK。后来换了南桥SB600,搞得现在开机不是示了。头大。

网友:
先BIOS,再北桥

网友:
桥的可能比较大,支持换桥

网友:
呵呵,对于R18,最先想到的是北桥,你们看看,她常被内存条顶着,内存发着热,自身又发着热,所以,加速虚焊了。
北桥是要加焊或是重植一下。
这种北桥我手上约有好几十个左右,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