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7300GT 128M 狂飚版 128BIT DDR3

楼主(2010-06-11):
在网吧收了53片回来15元一张
这批卡先是短路更换APW7065后可以有显示,就是花屏加热GPU后还是花屏。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SOS
更换
问题

网友:
用MATS 测试下。 把测试结果发上来。 晚上他们高手上线的时候 就可以帮你分析啦

网友:
我现在不是一张两张。现在修好有显示的卡有一半是花屏。坏的地方应是一样。

网友:
这批显卡应该是显存损坏的多,GPU短路的多

网友:
用三星显存,那就是显存坏掉多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一下就明白了,不然确实不准故障点

网友:
就是 显卡是不是昂达7300LE 128-64 两片显存的那种,这种卡GPU容易虚焊,风枪烤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