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10Z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11):
    今接到一ACER 3210Z的机子,料号:EFL50 LA—2761P待机0.04A,有3M,5M,1.5M,EC为ENE KB910QF按开关后电流有跳变能跳到1.79A左右就掉电,此时机子无显,掉电后待机子0.04A,按开关可再次触发,在每次上电的一瞬间,可测得内存供电,北桥供电都正常,不过CPU核心供电好像有点高有1.66V,此机子为915GM北桥,在通电的过程中感觉CPU温度特别高(INTEL的CPU一般发热没这么快的)此机换过北桥,换过CPU,问题依旧,有修到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u座呢 看你描述 vid是否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