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无VCROE

楼主(2010-06-11):
这个板可点亮但是VCROE一 点电压都没有,内存的电压是正常的,时钟也正常。那个上关的G极也没电压,现在是不是那个电源管理IC坏了

网友:
CPU电源管理IC是什么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满足还是没有电压输出,换IC

网友:
无VCROE也可以点亮,打错了吧?

网友:
是啊  楼主也不说是什么芯片 什么机器  我们也不好说啊    没有CPU供电开关的话  一般都是因为其他的芯片 可能缺什么电压 或是信号啥的吧   你那机器有图纸吗  看看机器的时序  看看cpu之前都有什么电压  看看你的机器 是否符合那个时序

网友:
没VCROE  是 可以 通电 不亮

网友:
这样也能亮吗

网友:
那个的电压的灯亮啊  不跑码,芯片是ADP3198J的,谁有这个资料说一下引脚定义

网友:
你查下电源IC的工作条件 如果满足了还没PWM信号就是它坏了

网友:
你到网上找一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资料,跑一下线路,主要检查一下CPU供电的工作条件,如果条件满足的话,还没有供电的话,就换电源IC.驱动IC,

网友:
VCORE工作条件先查一下VTT_FSB1.2V有没有正常。CPU靠近北桥的位置,再就查3198的供电  VID组合 还有就是EN信号  如果都满足的话 那么就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个IC应该输出端还接有MOS驱动IC
这个IC的关键脚电压也要测一下
另外注意3198的FB 端和COMP端的原件不能开路

网友:
怎么可能 CPU没有供电,机器会点亮,,,你自己会相信吗

网友:
现在测得EN是0.65V,那个VCC正常,PG的是0.02V不正常,VID的38脚无电压其他的都有0.3V左右,测了两次有时VID的电压会高些。那个VTT_FSB1.2V测不了,我找不到是哪。那个PG前有个电阻,电阻前端有电压到了PG这就没了,问下这PG是输出还是输入的!客户说换过U座
4脚和5脚是隔的电容的
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EN电压低了,肯定IC不会有输出
接下来查导致EN低的原因
有可能是VTT_FSB没有输出、一般这个电压在VCORE之前
也有可能是专用的时序IC出问题了

LZ,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换两个芯片就行...电源芯片,与电源管理芯片的电阻相连的五脚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型号是PSNO2的机
你说的那个VTT-FSB是哪个部分的啊
现在我把那个电源管理芯片焊下来了那个PG瞬间有2.7V的电压,现在没有那型号的IC换不了
有没有什么可代换的

网友:
PSNO2
好像ASUS没有这个型号 哦
不要去纠缠PG
现在导致没有VCORE的是EN脚电压偏低
现在你已经把电源管理芯片取下来了,测一下EN脚焊盘的电压,如果还是低,那就先别换IC了
先把EN脚的问题解决了在说

网友:
VTT_FSB前端总线的供电,如果是ASUS的板应该在U座下面和桥之间1.2V  如果电压正常查EN线路

网友:
现在的是触发后就保护了,那个PG有2、7v,EN的0·6V!,搞不懂这要怎么跑线路了,这EN一般是连什么的走那干地方

网友:
EN一般是接的VTT 或者VTT_PG,也有接专用芯片的
可以跑一下线路试试,在U座附近

另外你提供的那个型号应该是错的

网友:
他们说的VTT_FSB就是VTT_CPU就是给北桥和VCORE的,正常是1.2V,现在看看VCOR芯片的31供电脚应该是5V,再看第2脚1.2V有没,有的话换VCORE芯片,没有就修这个电压,另外是VCORE出来以后才会出来VCORE PG!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上电是一个过程有先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一下板子的具体 型号 我找图给你看一下这板的EN是怎么走的  EN一般是通过一个电阻上拉过来的 电阻另一端是接VTT_FSB   华硕的很多还会接一个场管  如果场管坏了的话也会拉低这个EN信号的

网友:
VTT_FSB是前端总线的电压,一般在北桥的左面,可以量MOS管。这个IC的EN信号为低电压,此IC工作条件不成立所以无PWM出来。应该查是什么东西拉低了EN?

网友:
现在我把那个芯片焊下来了,1脚0.5V,2脚3.3V,31脚12V,VID线都是0.5V
那个型号是PSND2吧
我看着有点像0
图片发上来老是XX发不了

网友:
查主电源IC的供电、EN信号是否正常!回复 1# zhouhuailong 的帖子

网友:
好像没有PSND2的型号哦
应该是P5ND2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死那个是5字我老是看成了S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型号是P5ND2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图中查到EN由PR3479上拉过来的信号  PR3479另一端是VTT_OUT_R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是由VTT_FSB电压正常给CPU后由CPU转换出来的  你看一下这个电压有没有【注意这个电压要上CPU才会有】  如果没有那么就是CPU 没有收到VTT_FSB

网友:
同意17楼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是把那芯片焊下来了的,测得你说的那个电阻的另一头也是0.6V,这边也是一样的,我把他装上去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点图,哈哈,我做华硕销后!

网友:
回复 网友B:

PR3479另一端是VTT_OUT_R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是由VTT_FSB电压正常给CPU后由CPU转换出来的  你看一下这个电压有没有注意这个电压要上CPU才会有 如果没有那么就是CPU 没有收到VTT_FSB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PR3479的另一端的电压和这端的是一样的,偏低。测得0.5V,那现在是去查这电压还是查其他的

网友:
查VTT_FSB正常产生没有

网友:
看下供电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把电阻拆掉  然后测接CPU这一端焊盘的电压  看有没有正常  如果是正常的1.2V左右的话 那么就是电源IC或者是那个电容坏了  拆掉电容和换电源IC试  如果拆掉电阻后另一端的电压也不正常的话 那么就查VTT_FSB这个电压  看一下有没有到正常产生或有没有到CPU座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