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T怪问题,不认硬盘

楼主(2010-06-11):
A9T开机不认硬盘,重新做南桥,还是不认硬盘,换了个新南桥还是不认硬盘,望高手指点!!!

网友:
A9T的机器 好像还真没修过呢   是SIS的南桥吗   你测硬盘的供电 复位 还有 数据线正常吗

都正常的话就不可能不认啊   那还可能是BIOS问题 再我也想不出了

网友:
  硬盘的供电 3.3v 5v 有吗 还有就是4个耦合电容

网友:
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接3台A9T,有换南桥好的,但还有一台是换南桥故障一样。电压不对。
5V供电正常,复位4.16V,和正常的一样

不一样的电压是。7 8脚。IDE_SDCS3# IDE_SDCS1# 正常能认到硬盘的是3.3V。这个找不到硬盘的是1.67,为正常的一半。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再量硬盘接口的供电、数据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