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浪潮显示器维修思路

楼主(2010-06-11):
今天回收一浪潮液晶显示器 型号 tft1780ps     17寸方平液晶  灯光碎了   听顾客说此机器在客服维修过 当时应为收费太高没修 最近打扫卫生 发现了  所以要处理    现在我正在换灯管 为了以防万一 初略的检查了电路板发现有个原件被动过  如图

请问高手这个如何处理,不用管还是要代换下  谢谢 图片有些问题还望见谅

网友:
你故障现象都不说,叫大这如何帮你啊

网友:
去掉的貌似是光耦!不过不一定,背面没焊过的痕迹的话!应该是本来就是跳线

网友:
IC902是一个光耦,你可以用L0317或L0318代换,,以7575为例,

网友:
感谢楼上的资料如果不接这个光耦会有问题吗 ,我看维修的上家是直接连接起来用了  手头上没哟相似的光耦

网友:
去掉不接光耦 是问了检修电源 是用来判断初级问题还是次级问题  不接光耦当然不行了

网友:
回楼上的灯光换完了试验了下原电路电源高压一体板首先通电  没反映  这时候没接光耦  原来是焊接在一起的我给拆开了,  没反映查了查电源 保险已经烧了好换一个 通电结果烧了  看来电源也有问题   ,请问师傅们 如果我不用原电源高压一体板用通用高压条  替代直接外置电源可以用吗  大致要如何改线

网友:
紧急顶贴    各位师傅我直接用通用高压条点亮了瓶可惜啊   没有型号反映为啥啊     ,我是这样接的   将电源高压一体板直接拆掉 用通用高压代替   ,通用高压条上直接上 12v  5v  地线   结果屏亮了  可是没有图像  请问这是为啥   莫非是液晶屏坏了吗

网友:
屏内灯管不会无缘无故断,显示器可能摔过,你可以用通用板套一下,来确定屏是否有问题。

网友:
回楼上的已经用通用板试过了   屏幕一片白   屏上无裂痕

网友(点评):
那白屏,没有图像,还是等于坏屏,呵呵,仔细看看屏上的线路板!

网友:
光电耦合器

网友:
屏一片白的话,要是是屏电路故障,要么驱动没写对,要么屏本身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