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3M02 台式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10-06-11):
   今天接到一台DELL商用台式机,能点亮,开机一切正常,过了LOGO画面后,左上角就只有一个光标不停闪烁,就是不进系统。先怀疑系统问题,遂准备重装,到了进bios的时候发现奇怪问题,在LOGO画面提示按F2或F12的时候,按下F2时,下面字母有变化。正常情况应该是等待进入bios设置画面了,可是等待一会的结果还是跳为屏黑,依旧只有光标闪烁。后怀疑是bios程序有故障,在论坛里下了两个程序都刷过了,故障依旧!现在没思路了,请大虾指教!

网友:
这种故障如果软件没有问题,南桥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有换过内存试过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BIOS CONFIG字样的跳线
有的话,换一个跳线位置

网友:
先放一下电。。你那应该重装系统及好了

网友:
内存换过,放过电,关键系统装不了,要能装上系统就不用修了,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查看了,没有您说的这个跳线,只有PSWD和cmos跳线,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仔细查看了,没有您说的这个跳线,只有PSWD和cmos跳线,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
换个芯片刷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换了根内存就好了,真的没想到过是内存引起的,苦于当时手头上没有内存可换。一直以为主板问题,从网上找了块同型号的主板,回来故障显示一样,后来才考虑换CPU和内存了,换了根内存真就好了,不过原来的内存也不坏,插其他主板也照用,唯独就这型号的板不行,顾客拿来说是升级了一下杀毒软件后重启就不行了,真是奇怪呀!好在现在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大家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