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求助

楼主(2010-06-11):
IBMT41开机跑DF,,修了几天了。。目前发现的问题是

拆下南桥短接开关开机。然后关机,再开可以开机
装上南桥之后短接开关。可以开机,再关机后,不能开机。
南桥肯定OK,焊接肯定没问题

谁能告诉下这是什么引起的。为什么关机后再开就不能开机,各项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能触发

在线等。。。。。。

网友:
  不能开机的时候 查开机的条件啊 比如ec的工作条件 南桥的条件

网友:
BM参与系统待机管理芯片有:MAX1631,TB62501,PMH4,H8 一,工作流程分析:
1, 当接上电源适配器时,16V经隔离电路输出给系统待机芯片MAX1631的22脚.
2,  同时电源16V经电阻,二极管输送给TB62501 57脚、34脚供电.
3,  TB62501在供电,振荡(内部RC震荡10脚,11脚)正常后,59脚输出3SW电压给PMH4的7脚.同时52脚向MAX1631的23脚发出高电平总开启信号.
4,  PMH4在供电,振荡 (内部RC震荡25脚,26脚)正常后,  43脚输出3.3V高电平5M_ON开启信号给MAX1631的7脚28脚以及TB62501的63,64脚.这时MAX1631正常工作,输出3M和5M待机电压.
5,  3M,5M有输出到H8.H8在供电振荡正常后(144,143脚外接10M晶振),待机时19脚为3.3V高电平 (按下开关后为低电平信号送给南桥)
6,  南桥在有供电3M,1R5M(由1R8M转换),32.768KHz晶振起振后系统处于待机状态.

1,   插上电源适配器,16V电压输出一路至待机电路高端MOS管Q16,Q18的D极,另一路通过10Ω电阻来到MAX1631的22脚,这时芯片不工作.
      若22脚无16V供电,注意检修10Ω电阻是否开路或与之相连的线路.
2,   当1631的23脚接到为高电平(3.3V-5V)的总开启信号后,芯片开始待机.待机时21脚产生VL电压5V,9脚输出基准电压2.5V.
      若23脚无3.3V,请检修与该脚相连的元件:如电阻,二极管,控制芯片等
3,   VL5V电压分成2路分别给芯片自身及其它芯片作为待机电压,
一路给1.8v/1.5v产生电路(MAX1845)作为其待机电压,
二路通过D15(复合二极管,表面像是三极管)给了芯片BST端(18,25脚) ,作为内部高低端驱动器的激励供电.
     当VL < 5v时,芯片本身有损坏或外围负载有短路.(比如MAX1845芯片坏)
     当VL > 5V时,芯片本身有损坏或外接电容虚焊或人为弄掉.(IBM R31的通病)
     当VL = 5V,而9脚 < 2.5V时,为芯片损坏,
     当VL = 5V,待机时9脚 = 2.5V,但在按下开关时为0V,说明3M或5M负载有短路.
     只有VL5V正常后,9脚2.5V才会正常.
4,  这时19脚,24脚都有5V直流电压输出(工作时为低端驱动器脉冲方波输出
5,  当(7),(28)接收到3.3V或5V高电平(3M_ON,5M_ON开启信号)且保持不变时,芯片开始正常工作,内部的四个驱动器输出方波脉冲去推动外部所接的4个场效应管导通工作,输出3.3V和5V.
     当(7),(28)无高电平时,请根据线路找到相连的芯片或元件.IBM的开启信号控制芯片是PMH4和TB62501.其他品牌的由IO芯片或H8或M38867系列芯片控制.检修时要先检修该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

ADP3205+3415
ADP3205工作条件:
VCC供电+SD(开启信号,由PMH4提供)+PG(U29提供)
3205关键引脚定义:
3205  22脚供电:3.3V.由3.3M在开机后通过6脚MOS转换.
SD 18脚: 3.3V高电平.  由PMH4的89脚输出经二极管进入
PWRGD(PG) 14脚: 3.3V 由MAX1845第7脚输出.
VID0~VID5 .3~8脚: CPU电压自动识别引脚.由CPU内部决定输出何种电压.
当以上工作条件具备后,37 35分别输出脉冲控制信号到从属电源芯片3415的第1脚.
3415的工作条件: 5v+SD
供电:  5脚供电:   5V.由5M在开机后通过6脚MOS管转换
SD开启信号:  2脚:   3.3v高电平     由PMH4发出.
BST 10脚: 内部高低端驱动器供电
当具备以上工作条件后,1脚接收到3205发出的脉冲控制信号,经内部把信号放大.9脚6脚再分别输出脉冲信号控制对应的MOS管的导通.
当输出电压或负载电流发生变化,其变化会通过3205的23,31,32引脚反馈给芯片内部,内部自动调整输出方波幅度及脉宽大小,最终达到电压的稳定输出.
当负载过压或过流时,其反馈会让芯片自动切断输出,最终达到保护负载及电源本身的目的

在T40主板上有三组MAX1845.
U30为内存提供2.5V主供电和1.25V上拉供电;
U51为显卡提供1.8V和1.5V主供电;
U29待机时输出1.2V经开机后为北桥提供1.2V供电;
      开机后同时为CPU提供1.0V参考电压
通常U51,U30基本不坏.
U29电路经常出现故障导致开机不显,或死机,断电等
因三个芯片的工作原理与工作方式都是一样的,故在检修时,我们可以以另一个能正常工作的芯片做参考,对比测量各点的电压与对地阻值.
各关键引脚定义:
供电:  4脚16V; 21脚5V; 9脚,22脚 5V
开启信号ON :
     1.2V ON 11脚5V.待机时就有.
     1.0V ON 12脚3.3V.由PMH4提供
    REF  10脚 2v基准电压输出
BST1,BST2: 内部激励供电输入.外接自举升压电容
DH1 、DL1: 1R2M脉冲信号输出分别控制高低端
MOS管的导通.(接MOS管的G极,正常应有波形)
DH2、 DL2: CPUIO电压脉冲信号输出.
VTT_PWRG :7脚3.3V输出给CPU供电芯片作PG信号

1脚16V主供电输入;2、3脚为系统主供电电流反馈正负值输入.
10脚SD为开启信号,由PMH4送出.
8脚输出6V
9脚输出2V参考电压.
16脚ISET 充电电流限制输入
21脚BSTRGE输出7V经升压后给22脚BST作为内部激励供电.
14脚VBAT 电池电压输入,电流检测.1脚的供电要与14脚的电池电压做比较以控制Q4的导通与截止.
充电开始时,电池电压缓慢上升,充电电流逐渐减少.当充电电流降到某一值时,充电停止.也可在检测到电池电压达到额定电压时,启动定时器(6脚外接为定时电容),在一定的延迟后终止充电.
一,查1,2,3,脚有无16V供电
二,10脚SD开启信号,16脚有无3.3V
三,8脚有无6V输出,
四,9脚有无2.5V输出,
五,21脚7V输出
六,14脚电池电压有无输入到芯片.
七,排除以上问题需查外围电路元件.
不能充电时( 可从电流表上看出能不能充电)
一, 只接电池量电池接口+端,电池电压为10.8V.再插上电源,量电压是否高于10.8V.
如果大于10.8V,说明充电电路工作正常
如果等于10.8V,说明充电电路没有工作,需检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二, 测量SCL,SDA,THM的对地阻值和电压.如果不正常的话会引起系统检测不到电池信息而导致充电芯片不工作.
电池信息显示不正常:   测SCL,SDA线路
电池能充不能放:  通常是电池坏了.

网友:
自己好好看看吧  看完了  还是不能开机  你找我  我就是看了这个  修好很多T4系列  R5系统的机器的

网友:
看了你的还是没搞定。没办法南桥装上了,还是跑DF,根据以前修到过DF显卡问题的,正在取显卡中。。。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