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 m2a-vm cmos不能保存

楼主(2010-06-11):
刚修好一块华硕的主板。m2a-vm cmos设置不能保存。开机要按F1才能进去。
换电池无效!
测电池有3.3V 但就是不能保存。感觉不对。
拆机 测主板。发现电池底座有接触不良现象,
加焊。。。。。。。
维修完毕!!!
华硕

网友:
必要时更换座子吧。可能座子氧化也会时好时坏。

网友:
CMOS不能保存,多数是电池座,跳帽氧化接触不良造成的,有个别32.768晶振有问题会造成保存CMOS后不跑吗,放电后可以跑码。排除这些问题,一般就是南桥了

网友:
intel原装主板不保存CMOS的很头痛

网友:
电池座那个弹片松动也会造成不能保存

网友(2011-07-20):
换成我直接换个座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