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JOYBOOK S73 Series 有时候显示 有时候不显示

楼主(2010-06-11):
此机器来的时候客户描述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能开机 开机的时候进系统windows  LOGO 的时候屏幕就黑屏了 电流也掉下来了,而且键盘 USB口也不好用  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  做了南桥还不行,我发现此机器在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始终就是在1.02和1.09之间跳变 而且有时候等一分钟左右电流又能跳上去1.8几 就亮了,有时候就不亮 显卡也做过了 北桥也做过了  CPU座也做过了 希望老师们给回帖 谢谢

网友:
既然你动了这么多地方,不如把I/O也换下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有信号不正常

网友:
而且有时候等一分钟左右电流又能跳上去1.8几 就亮了,   亮了以后能进系统吗?